惠普CP1025打印机的神经病

楼主(2023-11-20):
好久没发贴了,今天发个经验贴,收一台2015年就停用的惠普CP1025彩色激光打印机,换掉老化的硒鼓,刮板,搓纸轮后发现彩色经常错乱,黑色的打成了蓝色,蓝色的打成了红色!!

上面提示蓝色是HD不支持的墨盒,于是网购了一只,换上,仍然一样,只是变成了容量100%,但黑色的变成了非HP的了,于是将炭粉全部清掉,重装新粉,换上一个用过的芯片,结果打印出来仍然不行,但用机器上的上纸键5秒打印出来的有黑色了

实在没折,看红色的左边老漏粘污纸边,顺便也换新吧!结果怎么着,换上后所有的全部正常了!!!

所以呀!惠普公司做这种坑人的事真是一套一套的,用了非惠普公司的耗材,尽拿惠普耗材的芯片做坑!谁会想到呢!!
技术这东西,绝不能受制于人!

网友:
不是原装耗材,或代用芯片pojie不过关

网友:
再讲一点心得,上面的打印,纸面并不完全干净,中间有几根很细的横丝,本人根据同行的提示,拆过定影器,转印器,几乎所有能接触过的转轮转棍都检查了,不仅中间有,还发现黑粉芯片掉下来了,纸右边也出现了波纹!头大!!如图1~2,查过转印带,没见到有痕迹呀!实在没撤,从头再查吧!结果发现硒鼓上的磁棍在某一角度上有亮光,原来此处老化结块了!!!如图3,用指甲裹布慢慢的将其刮掉,装上,呵,中间的横丝没有了!左边上的还在!看是红色的,同理,取下红色粉盆,查磁棍,果不其然,右边橡胶有伤,如图4,应该是黑粉芯片掉下时蹭到了!唉!从其它不用的粉盒找根旧的磁棍拆来装上,上机测试!完美解决!如图5,6
总结经验,老机器,一定要注意橡胶硅胶类配件,有老化问题就得换掉!

网友:
美能达彩机黑色充电辊。差点回不来

网友A:
这个问题最终的问题还是出现在芯片上面的~这样的机器是很恶心人的~粉量少的话会自动烧一点芯片计数的~你只要换芯片机器会自动检测校准机器,安然后面就会正常了~你那颜色不正常是因为其中有个芯片没有信息了~所以HP公司所谓的保护机器和打印品质,调用的别的颜色来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最终的问题还是出现在芯片上面的~这样的机器是很恶心人的~粉量少的话会自动烧一点芯片计数的~你只要换芯片机器会自动检测校准机器,安然后面就会正常了~你那颜色不正常是因为其中有个芯片没有信息了~所以HP公司所谓的保护机器和打印品质,调用的别的颜色来代替。。。

这个解释很合理,

网友B(2024-01-30):
惠普CP1025彩色打印机定影拆不出来,拆到定影的时候左边有一个齿轮卡着定影取不出来,如何把齿轮转向下面??有谁知道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惠普CP1025彩色打印机定影拆不出来,拆到定影的时候左边有一个齿轮卡着定影取不出来,如何把齿轮转向下面? ...

这台机子拆定影的时候一定要关机,然后用电筒看定影组件小洞里面杆的凹坑,这个凹坑对应定影齿轮凸起。只有看到凹坑说明定影齿轮凸起点是朝下的才能拆下定影组件。

网友:
学习学习,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