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3-11-20):
金泰克固态1T硬盘,电脑突然死机,重启动硬盘不认,放到别的电脑上出现 ,在网上查询需要重新开卡,求大神给一套软件,

网友:
各位大神,推荐一下,需要用到什么软件呗,硬盘上数据很重要地,求帮助

网友:
58xt+n18,随便百度一下都很多。

网友A:
搜下主控,然后找软件,易驱线直接开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搜下主控,然后找软件,易驱线直接开干

主控是找到了,但是软件找不到啊,2259xt+29f08t2aocqh1,找不到这个啊,可否很推荐一个

网友:
SM2259XT_N18_PKGS0502A_FWS0423B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是找到了,但是软件找不到啊,2259xt+29f08t2aocqh1,找不到这个啊,可否很推荐一个

2259xt n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