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LA-9331P维修困境,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3-11-20):
出现两种现象,一种是开机报8声,排查后,发现LVDS引脚的+LCDVDD 与 +INVPWR_B+ 电源没有,但是这个两个电源都有EC参与控制,现在EC的控制引脚一直是低电平,不知道是EC只身问题,因为其他问题点使EC输出低电平...请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另一种现象,开机7声,电源排查电压均正常...不能确定是EC还是 PCH的问题,请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
屏坏,屏线坏,显卡坏,BIOS坏,南桥坏,都会导致7声报错

网友:
多数是屏的问题啊,阁下终于中炸了

网友:
8声报警,dell官方解释是没有检测到屏幕,可以围绕这方面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