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一块七彩虹GTX1050TI频繁蓝屏死机

楼主(2023-11-20):
好像是18年买的一块七彩虹gtx1050ti灵动鲨4gv3,记得刚买到时候就发现有问题,就是安装显卡驱动后,风扇的噪音就变大了(刚开机没进系统前比较安静,一进入安装了驱动的windows系统风扇就开始狂转),当时以为小毛病就没管他,最近半年开始出现蓝屏(都是提示nvdia的一个驱动文件),重装系统win7,win10,win11都试过,更换驱动程序版本也试过,都是该蓝就蓝。刚开始还只不过两三天一次,现在一天都要四五次蓝屏,已经没法再用,问了官网说已经过保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维修呢?

补充内容 (2023-11-24 18:26):
结帖。显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拆下后发现风扇只有一个转,给它5v供电就很安静,要是给12v电源就噪音很大,去猫宝14元买了一对风扇,换上后瞬间安静了,另外蓝屏的问题也解决了。估计是供电或者灰尘问题吧

网友A:
可以维修的,这种感觉显存的可能性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维修的,这种感觉显存的可能性大,

谢谢。,我今天把它拆下用酒精清理了一下灰尘,晾干后重新装到另一台电脑上,安装了七彩虹官网的匹配驱动(之前都是去NVIDIA官网下载驱动),用FurMark跑了一个多小时,从今天早上到现在都没有蓝屏了,不知道是不是好了?

网友C:
显卡供电不良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供电不良的,可能性更大。

我感觉也是,把它插到另一台机子上并安装七彩虹的官网驱动后,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有蓝屏了。噪音大的问题估计是因为两个风扇坏了一个的原因,我拆下直接给大风扇通5v和12v电源,发现只有一个风扇会转,给5v电源时候转速稳定噪音小,给12v供电的时候那一个风扇就呼呼转跟之前在电脑上一样,猜测是由于风扇坏了一个,另一个就只好满负荷运行了呃?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今天把它拆下用酒精清理了一下灰尘,晾干后重新装到另一台电脑上,安装了七彩虹官网的匹配驱动(之前都是去NVIDIA官网下载驱动),用FurMark跑了一个多小时,从今天早上到现在都没有蓝屏了,不知道是不是好了?

大神就是大神,支持

网友:
可能不是酒精的问题,可能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厉害了

网友:
是不是刷错了bios

网友:
学习了,下次我也用酒精试下

网友:
好的经验

网友:
散热不好死机了

网友:
插回去测试下到底有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