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cbook A1466 17款开机风扇狂转

楼主(2023-11-20):
不会修机的小白,请教各位大佬,MACBOOK AIR 17款 A1466 一按开机键风扇狂转,能进系统,有些卡顿,风扇控制软件改转速无效,温度显示正常,重置SMC无效,自检报可能风扇故障,更换风扇依旧,后拆开机器,发现主板此处有腐蚀,请问是这引起的吗?能修吗?修好稳定吗?想确认下,网上查了有说电池,触摸板之类也会引起狂转

网友A:
进水腐蚀肯定是有关系的,刮开腐蚀的地方看看有没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腐蚀肯定是有关系的,刮开腐蚀的地方看看有没断线

好的,谢谢!用刷子刷开后能看到线,不敢继续下去,怕造成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