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双bios

楼主(2023-11-20):
请教刷bios两个芯片的刷哪个

网友:
M是主BIOS、B是备用BIOS

网友:
个人建议,先刷M_Bios,如果成功启动,可以再刷B—BIOS

网友:
懒人刷一个M就好。。

网友:
两个到底是起啥作用呢

网友A:
B   bios用备份的,拆掉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   bios用备份的,拆掉也可以的。

确实,我一张z170d3h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

网友:
刷M bios主bios

网友:
学习了, M是主BIOS、B是备用BIOS

网友:
先刷主bios  再把备份的

网友:
刷哪个都可以的,启动时短路下不要的,就会出“是否恢复不要的BIOS“的界面了

网友:
我以前搞过一个技嘉b450m,单独刷一个芯片,没用,两个拆下来,一起上编程器后,才点亮

网友:
个人建议,两个都先备份,再先刷m

网友:
是不是自己改bios改死了

网友:
刷M的  B的取掉

网友:
刷Mbios没错

网友:
交换位置  80%自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