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屏幕花屏,放一会就好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11-20):
这两天从闲鱼上卖了一个二手笔记本,今天收到货之后,刚开始开机屏幕有一半是黑的,放了一会之后又好了,这种问题过后会对笔记本造成影响吗?属不属于暗病?不知道是不是跟天冷有没有关系?这种该怎么跟卖家商量啊。刚开始说这些问题的时候,卖家倒是挺痛快的,说拿外面去修,费用他出,但是现在好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心里总感觉没底,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出问题,有没有懂的大佬教教孩子该怎么弄

网友:
这么明显的故障 屏坏了

网友:
这就是屏故障,,一般都是要换屏

网友:
屏坏了,退货把

网友:
你要死修好了,就留下吧

网友:
建议你退货,这一修都要好几百的,免得到时候扯皮。

网友:
屏坏了,换屏400元上下吧。

网友:
重新上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这就是屏的问题,要换屏或者拆屏看一下逻辑板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屏供电正常否,然后屏排线,到换屏

网友:
换屏秒杀,这故障替换排除

网友:
华硕通病 144hz 换成60hz 会正常

网友:
换屏幕估计要扯皮

网友:
不是屏 就是cpu 显卡

网友:
建议退货吧,后期防止扯皮,这笔记本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毛病呢

网友:
多少钱买的,华硕飞行堡垒6吗?,估计是屏有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烧一会接触上了,屏的可能大。
换了屏一试便知。

网友:
建议退货!

网友:
1,打字建议买卖分清。
2,建议退货,免得扯皮闹心。
3,大概率屏问题

网友:
果断换屏吧,这就是屏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