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强北购回一主板:NM-A531 联想X260

楼主(2023-11-20):
NM-A531 联想X260
在华强北购回一块主板,故障是能开机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但不显,屏幕灰屏看不到字符(断电瞬间屏幕有暗光闪一下)。
待机电流0.018,开机电流跳变几次后为0.533过后掉在0.447-0.452-0.455(未接屏),测3V5V已出,1.05V,1.8V, 2.48V,内存1.18V CPU1V 集显0.85V电压已全部出。
打值:5V 0.410  3V 0.347 内存 0.059  PL702 0.080  PL404 0.022  1.8V 0.360  2.5V 0.122   CPU 0.008  集显 0.004

网友:
继续检查发现:屏接口供电VBL20和PANEL_BKLT_CTRL背光开启信号均短路

网友:
修好了吗?这板子好像很好修吧

网友:
每天来看看,碰见及时啊

网友:
还没有,我是上班族,现在没有时间修

网友:
屏接口供电VBL20已处理好,PANEL_BKLT_CTRL背光控制信号、BACKLIGHT_ON还是没有信号输出,等空了再修

网友:
想到时候刷个BIOS试下

网友:
今天买了一个笔记本DDR4内存测试卡回来,插上测试卡发现RESET测试点上只有0.05V电压不正常,不知道这个测试点是不是图纸上内存槽的108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