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5内存供电

楼主(2023-11-20):
板号la-655p,五代内存,查资料1脚是供电,测1脚电压只有0.21,请问正常的情况1脚电压值应该是多少?我测量对地值也很低.10左右,正常么?

网友:
指示灯2黄3白

网友:
你这个阻值只有10欧左右那肯定不对,看看供电,颗粒,cpu哪个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