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主板功能分析

楼主(2023-11-20):
风扇不转到底如何分析维修呢,对于一个小白来说真的有心无力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您的问题只是风扇不转吗?能开机吗?如果能开机,搞风扇的话是很简单的啊,飞线强制让他转就可以啊

网友: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搞,可以找笔记本维修MAN

网友:
先测量风扇供电,没电压根据电路图,往回摸。

网友:
先测量风扇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