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触发亮一下就灭,并且没有CPU供电,这种情况到底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楼主(2023-11-20):
(无正文)

网友:
保护了吧,应该和BIOS没关系

网友:
什么机器?

网友:
阁下可是新手?也不谈谈电流跳变情况,如何帮你呢?

网友A:
主板没有CPU供电,就不用考虑BIOS的问题,因为还没走到那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没有CPU供电,就不用考虑BIOS的问题,因为还没走到那一步。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B:
有很多BIOS不良造成
1.SVID不良
2.橋無法發出-CPUPWRGD給CPU與VCORE晶片
所以必須累積不同的情況來判斷
因為有許多BIOS不良的無VCORE的情況:
發幾個實際不良的BIOS-有興趣可以燒回去板上試試

GA-H170-HD3 Rev1.0 bios不良造成無PROCPWRGD無VCORE.rar

GA-Z77M-D3H Rev1.1 BIOS不良無CS#無SVID無VCORE.rar

MS-7971 Ver2.1 Bios不良無CPU_PWRGD造成無VCORE.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BIOS不良造成
1.SVID不良
2.橋無法發出-CPUPWRGD給CPU與VCORE晶片

啊,有这样的情况啊,我试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