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LAIMBAC0 REV C 有板子的帮忙测一下

楼主(2023-11-20):
雷神911版号DANLAIMBAC0 REV C     测量到这些电容2端接地    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个主板本身就是接地吗  有这个主板的帮忙测试一下  还有不知道这个电容连接到那个芯片

网友A:
机子啥问题 测主板上电感对地值(胡乱抓一个电容来测嘛)   内存槽周边四个电感测一下
你说的对地不一定是对地喔 放个万用表的图上来

网友B:
你测量的可能不对,一般不会这样,鑫制造业没有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的可能不对,一般不会这样,鑫制造业没有图纸啊

这个没有图纸仔细测量了2端就是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啥问题 测主板上电感对地值(胡乱抓一个电容来测嘛)   内存槽周边四个电感测一下
你说的对地不一定是 ...

仔细测量了 确定2端对地  跑了多久不晓得连接那个芯片   盘边的电容有几个接地的都取了还是短路   烧也是烧不出来      烧直接5安没有地方发烫

网友(2023-12-23):
本身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