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EX-RX570-O4G掉俩电容

楼主(2023-11-20):
求助求助:华硕EX-RX570-O4G板后面掉2个电容,1个标记C2750的,还有1个靠近核心的(不知哪个标记 如图),不知道容量多大的,哪位大神有图纸 知道这是多大电容不?我想找2个焊上,万分感谢!

网友A:
C2750 应该是22uf 还有个1uf你试下行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2750 应该是22uf 还有个1uf你试下行不

还有1个问题,换这种电容除了容量还有电压要求吗,我从笔记本板子拆的容量测得一样,耐压值不知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1个问题,换这种电容除了容量还有电压要求吗,我从笔记本板子拆的容量测得一样,耐压值不知够不够

电容一般看位置有些位置不要也可以亮,容量一样先焊上试下应该可以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