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60 NM-A581 不充电案例

楼主(2023-11-20):
  NM-A581 接机故障为有充**作,电流表能从待机0.08A 跳变到0.95A,但不会往上跳变及不能充电。 换了电池故障依旧所以判断为主板故障。
  既然有充**作那隔离电路应该不会有问题,直奔充电电路,从电池接口反推 查得3脚I2C_CLK_BT1  3.3V ,4脚I2C_DATA_BT1 无电压,5脚S_TEMP 2.4V,那么问题就可以基本敲定,应该是 4脚I2C_DATA_BT1 无电压 引起的故障, 开图纸点位顺着4脚查,首先测得阻值是正常,与之连接的电阻PR24 两端也无电压,从点位上看 PR24一端连接到封装的 U23,心里咯噔了一下,虽然植株没问题,但能简单点解决也不想去植株,再看看点位反面,发现还连接了电阻R567和R179 ,既然有电阻就去查查看呗,正好是这一看找到了问题点,R567,R179躲在了无线网卡插槽贴纸下面,R179无件,但R567却有点腐蚀了,4.7K阻值无穷大了,心里立马舒畅,稍微处理了下腐蚀脚位焊点,到A091的料板上拆了颗4.7K 电阻装上,接上电池电源,不开机状态下,测接口处的4脚 3.3V有了,电流表也跳变上去了,此问题解决。     图纸和点位都有,就不上传了,今天闲点来写下维修时遇到的问题点,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