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投影仪闪红灯两次

楼主(2023-11-20):
投影仪开机灯泡亮一下,风扇转,此时屏幕没有出图像,,就自动关机了,然后指示灯ON/STANDBY闪红灯2次,测量主板5个风扇电压9V正常,中间侦测脚3.3v正常,有修过的大佬指导下,投影仪开机前有哪些上电检测步骤???论坛里面投影仪的资料非常少。。。机器型号是SONY EX-340投影仪。

网友:
建议多查查风扇,temp灯闪不开机主要查外围温敏电阻,风扇霍尔等,lamp灯闪一般是灯泡或者温敏电阻异常,主板一般不会出问题的,不要扩大故障

网友:
是ON/STANDBY闪两下红灯,不是别的灯闪

网友:
是不是过滤网脏导致灯泡温度过高!

网友(2023-12-21):
同样问题求解中

网友A:
已经修好了,是主板问题,有需要修的小伙伴可以联系我哈,qq14719096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是主板问题,有需要修的小伙伴可以联系我哈,qq147190965

向您请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