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5CN6X怎么桥那么容易坏

楼主(2023-11-20):
修的每一台都是桥坏,而且都是没有S3信号,用的SR40B,而且好几次是换两次桥才好,换一次桥没好千万别放弃

网友A:
桥坏一般是过流!或者你购的材料有问题,建议品牌的!另外,你如果周边有感性电器,而你这电源前端又没有二级EMI,而且你的负载有很大,这时整流桥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坏一般是过流!或者你购的材料有问题,建议品牌的!另外,你如果周边有感性电器,而你这电源前端又没有二 ...

楼主说的是南桥 不是整流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南桥 不是整流桥

确实没在一个频道

网友:
几乎没有遇到换2次才好的,是不是拿的桥问题,或者bga曲线和手法的问题呢?

网友:
买100%全新的那种,稍微贵一点,我换的都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千万不要图便宜买那种翻新或者旧的桥,那种没有保障。完全凭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