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3070 -8G显卡摔了花屏 直接屏蔽显存

楼主(2023-11-20):
GA 3070 -8G显卡摔了花屏 更换过显存故障依旧,主板有变形,直接屏蔽显存搞定。

GA-3070GAMING OC-8G屏蔽D通道.rom

网友:
B 通道     字打错了,

网友:
这是通过vbios里面屏蔽的吧

网友:
8G变6G了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现存还能屏蔽吗?

网友:
你能屏蔽其他型号的显卡通道吗

网友:
好奇是如何屏蔽的

网友:
学习了,换了不好就屏蔽也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怎么屏蔽呢楼主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

网友:
怎么做到的,1080可以吗?

网友:
历害,好奇如何编辑vbios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技术好的就是牛逼

网友(2024-01-29):
这个屏蔽通道技术是牛,话说256位变192位宽,驱动还能用256位的正常驱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