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70触发掉电

楼主(2023-11-20):
华硕x470pro主板触发掉电,可以再次触发,测量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短接电源强行上电

发现vpp开启电压被拉低,还有内存开启电压也被拉低,断开IO的125和126脚强行上电,触发开机所有电压正常产生,能亮机

IO是it8665e,几个in检测信号都正常

IO换了故障还是一样,触发秒掉电,应该是IO断电保护了,那么这个8665e还有哪些检测导致保护呢,小白表示一脸懵逼了,只能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小伙子,你的保险坏了吧,MOS管未曾完全导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你的保险坏了吧,MOS管未曾完全导通,掉电

啥?保险坏了?哪个mos管没导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