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各种蓝屏

楼主(2023-11-21):
各种蓝屏,大家有什么经验呀,系统装,cpu,主板,内存条,硬盘,都换过了,都没有问题,使用时不定时蓝屏,传输文件蓝屏概率更大

网友:
用单条内存条试试,有时插几条会因不兼容导致蓝屏

网友A:
换电源呀,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就电源你没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呀,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怎么没换,我有两个电源

网友:
这都还没有查出问题来?还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
机箱漏电?

网友B:
小场面,有一次一台新主机不定时蓝屏 cpu 显卡 内存 硬盘 电源  机箱都换了还是一样故障,最后主机显示器键鼠全部也换了一套也没解决,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个多月,谜底是客户使用了蜂鸣器只要蜂鸣器滴滴响就会蓝屏,别看我几句话带过中间的心酸你能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场面,有一次一台新主机不定时蓝屏 cpu 显卡 内存 硬盘 电源  机箱都换了还是一样故障,最后主机显示器键鼠全部也换了一套也没解决,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个多月,谜底是客户使用了蜂鸣器只要蜂鸣器滴滴响就会蓝屏,别看我几句话带过中间的心酸你能体会

我的也是折腾点半天,什么都换了,最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就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