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海鲜市场赌板子翻车了

楼主(2023-11-21):
市场上捡了一个华硕b450卖家说个人自用于是赌一下,板子到手测试没短路,上u开机测试各电压都正常

CPU供电

南桥2.5和1.05,1.05偏低?

内存2.5,两个0.6和1.2

CPU1.8和0.9,0.9偏低?

虽然有两个电压稍微偏低,但是好像问题不大的样子,上内存再开机,跑几个码就不跑了,一般卡在90或者21这样子,

测量CPU供电没有了,其他电压都正常了,那个0.9偏低的也正常了,但是唯独CPU供电没有了

下面是CPU掉电

CPU供电芯片换了故障一样,到这里又不知道肿么搞了,请各位大师给个思路,应该从哪里入手,谢谢

网友A:
只是CPU供电掉了?其它电压没掉?那就芯片条件啊,往回查

网友:
赌嘛,翻车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CPU供电掉了?其它电压没掉?那就芯片条件啊,往回查

但是不装内存不跑码又不会掉,只有开始跑码了才会掉

网友:
加上运费和时间成本挂回去,女大学生一手自用,静静等待下一个接盘侠,

网友:
我也有一个V星450,刷过BIOS后不亮了,回刷后亮过后面又不行了

网友B:
换一颗bios芯片试试

网友:
相当于死机掉电,有电压不稳

网友:
老兄     黑表笔是接的地吗?

网友:
80带挡板,我给你接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颗bios芯片试试

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好家伙6666666666666

网友:
这也能翻车

网友:
解决了,还是大意了,原来是主板背面核显供电处掉了一个电阻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厉害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