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MATS检测维修

楼主(2023-11-21):
我有一条dell电脑,1050ti的显卡,笔记本驱动装不上,一安装就蓝屏,集显正常,报错不是43,好像是34。这个主板有4颗三星1G的显存,共4G,进入mats,400版本的,用mods配置818报错,PCI读错误,用时候用mods配置又是可以的,然后用mats测试,前三个内存报错,这搞得我很懵,到底是核心还是显存问题呢

网友A:
你这是用的什么命令才报错的?

网友:
我有./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oqa -notest
-oqa换成-short也一样
用这个指令偶尔是pass的,然后mats测试的时候就前三个显存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的什么命令才报错的?

我有./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oqa -notest
-oqa换成-short也一样
用这个指令偶尔是pass的,然后mats测试的时候就前三个显存报错

网友:
有大佬支持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的什么命令才报错的?

内报错的测试指令是./mats -n 1 -e 10

网友:
打不死干核心

网友:
就是不想干核心,抱着侥幸心理,是不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