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6-71-W65J0-D02维修记录

楼主(2023-11-21):
此板到手故障,上电后电流0.02A变0A。
用万用表和示波器都可以测到公共点正常,3VPWM电感正常,但是5V没电,触发开关无反应
查询图纸,发现3V5V的EN信号不是同一个,于是查询5VEN信号

红叉处都没装件,所以需要DD-ON这个信号为高电平5V_EN才不会被拉低正常开启5V
实测PR202两端均为0V低电平,与PQ58的5脚未断线,于是查询DD-ON来源

追查DD-ON来源于EC,外部有上拉电路,但是电阻没装,所以高电平DD-ON应由EC内部发出,实测EC107脚为0V低电平,此信号需要EC读取BIOS配置脚位后发出,于是尝试刷BIOS
刷BIOS后,上电待机电流变为0.06A稳定不掉,5V待机顺利开启,但是触发开机依然无反应电流无跳变
经查询,EC工作正常触发有正常发出跳变给桥,桥也有发出高电平的SLP-S4(外部名称SUSC# ),但是并未成功开启任何供电,于是查询此信号去往何处

SUSC#高电平导通PQ1A,PQ1B将为低电平截止,5V供电就会给到S5开启信号开启此路内存主供电供电,但是经过测量,除了PQ1A2脚,其他地方到处都没电,遂查询5V供电来源

5V由此电路转换而来,需PQ25B截止,PQ25A的3脚才能维持高电平,使78脚和12脚导通,转换VDD5和5V
经测量,78脚有电,12脚无,3脚无,5脚也是高电平,DD-ON#没有被拉低导致转换失败

查询DD-ON#来源,需要DD-ON为高电平,将PQ23A导通,拉低VDD3产生低电平的DD-ON#
实测PQ23A的2脚为高电平,但6脚并未被拉低
于是怀疑PQ23这个复合管坏了
更换新的上去,顺利点亮开机
至此维修完毕
最后再补一下亮机图片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有图纸就是好修,没图纸就麻烦了

网友:
分析有理有据。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恭喜迅维又一优秀学生将毕业

网友:
学员就是666

网友:
技术不错!理论扎实!分析到位!学习了!

网友:
蓝天代工的复合管是通病来着。

网友:
这显示屏有年头了

网友:
优秀啊,这思路太清晰了,期待更多经验分享!

网友:
楼上幸苦了,分析有理有据,理论基础扎实。

网友:
基础扎实  才能思路清晰 666

网友:
思路清晰,逻辑清楚,高手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