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求助,飞利浦显示器开始正常,过二三个小时会花屏,型号242M8。

楼主(2023-11-21):
求助,有图纸点位图吗?请帮助一下

网友:
开机正常,过二三个小时才花屏

网友:
现在下面有1.5公分的花屏在抖

网友:
又变多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一般修不了,,,要换屏

网友:
是屏的问题,修不了.可以屏蔽一组信号也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
谁有显示屏上的显示板?

网友:
屏坏了,熊猫屏只能换不可修,242应该还在保修期呢

网友:
熊猫屏故障率高,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
这种都是屏问题,修不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故障,是电容坏了

网友(2024-01-09):
这种故障一般是屏的问题,估计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