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1 ultra接不了电话问题

楼主(2023-11-21):
自用小米11ultra,最近频繁出现接不了电话的问题,具体故障是,别人打电话打不进来,自己也打不出去,出问题的时候,打112都不行,显示无法连接。然后不用关机,也不用重启,过几个小时,它自己就好了。
而且,出问题的时候,用4G上网,WIFI上网都正常,就是打不了电话,每个卡的信号格都是满格的。也没有X符号。
而且,出问题的时候,收短信的正常的!!
我本人倒是经常修台式和笔记本和工控电脑,手机修的少,希望各位大佬给一个分析思路,主要是这种问题不是每次都能出现,每个几天,就有这么一次,用的联通的卡。要是一直是坏的,还可以对着图纸测测信号。现在是每次要拆开检查的时候,它又好了,所以无从下手。
大家觉得一般可能是哪里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归属于信号不稳定,可先通病维修射频收发器(中频)试下,再去测功放供电试下,供电是否有断线

网友:
用频段软件多测试一下,感觉像低频线路故障,如果自然损坏无修的情况下建议无脑干一下CPU,我估计10有89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