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I总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11-21):
接修一台DELL的机器,二修机,板号为18812-1,CPU供电附近烧糊,上家已经掏了一个洞,但是飞的线太丑了,刮开重新飞线,这一步忘了拍照了,大家看一下结果就行,手工活。

      补好线之后上电,发现待机电流为30ma,按下开机键,电流没有任何反应,应该是不触发故障,量了一下供电,3V、5V、1V都有,开机键也有3.3V,打开图纸点位测量了一下SLP信号,都为低电平,那不触发没跑了;
      按照不触发故障的检修思路,一般优先测量“PWRBTN#”信号,此信号有高低高跳变了就优先测桥的待机条件,没有高低高跳变就优先测量EC的待机条件,测量后发现“PWRBTN#”信号3.3V稳稳的,一点变化都没有,看来应该优先查EC了。找到EC,实物的型号为MEC1418,图纸中的型号为MEC1416,应该没差。

测量EC的待机条件,EC的待机条件一般为“供电、时钟、复位、程序、ACIN、LID#”,依次测量
供电:全部正常;
时钟:外置的32.768khz时钟,有电压没波形;
复位:内置复位。
程序:内置程序。
ACIN: 高电平正常。
LID#:高电平正常。
  发现除了32.768Khz晶振没起振,剩下的所有条件都满足了,PWRBTN#没有高低高,EC晶振还没起振,可能这时大部分人就要去干EC了,但是,通过观察EC的芯片手册可以得知,这个引脚可以外接晶振,也可以接susclk,而这个引脚的定义是由程序中Bits[4:0]部分决定的,所以应该是先有程序,后有时钟起振。

那EC的程序来自哪里呢,我们继续观察芯片手册,可以得知,这个芯片包含“Boot ROM”和“用户程序”两种,“Boot ROM”是出厂时就写好的,所有芯片都有的,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用户程序是EC需要从外部FLASH下载到EC的内部RAM中,简单来说就是这个EC是不自带程序的,需要从BIOS中下载程序。
观察图纸发现,EC并没有连接到BIOS,BIOS只连接了桥,那就说明EC是通过桥来下载BIOS的,这个EC和桥是通过ESPI总线连接的,此总线代替了早期的LPC总线,速度更快,先概述一下待机时ESPI总线的工作流程(仅为结合现有资料及实际测量的猜想,有不对之处共同交流)。
第一步:桥满足所有的待机条件。
第二步:桥发出ESPI复位信号。
第三步:桥读取BIOS中的ME。
第四步:桥通过ESPI总线和EC通讯(但不受第三步影响,没有BIOS也会和EC通讯)。
第五步:桥24M时钟起振(ESPI异常,不会起振)。

   断开ESPI_CLK,桥侧ESPI_CLK只有一段3.5us的波形

拆掉BIOS,只有ESPI_CLK四段波形,约45us

          正常的ESPI_CS和ESPI_CLK
矛头又指向了桥,测量BIOS的第二脚,发现桥已经读了BIOS,说明桥工作条件应该是满足的,测量24Mhz时钟,没有起振,刷了BIOS无果,再测量读BIOS和ESPI总线的波形,发现只有短短一段的波形,怀疑桥损坏,随即更换一个能上电的坏桥试一下,发现可以正常上电,EC的晶振也已经起振了。接下来的故障就只能等购买的桥到了继续维修。

 会员196615100鑫豆2026-4-21 09:09
 会员1030628100鑫豆2026-4-15 15:30
 会员152544100鑫豆2026-4-13 11:36
 会员1330748100鑫豆2026-4-4 20:25
 会员988040100鑫豆2026-3-31 15:53

网友:
技术不错!分析很到位~

网友:
这是高阶维修

网友:
这才是真修机呀!原理清清楚楚,过程明明白白。

网友:
楼主基本功挺扎实的

网友(点评):
那当然啊。他是迅维杨老师

网友A:
讲espi维修的很少,楼主分析的可以。我之前修过几个都是EC坏的,尤其MEC的,淘宝店没一片好使的,然后自己从老外手里买了一颗就好使

网友:
无法用语言形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espi维修的很少,楼主分析的可以。我之前修过几个都是EC坏的,尤其MEC的,淘宝店没一片好使的,然后自己从老外手里买了一颗就好使

哇,老外手上买芯片

网友B:
新手表示完全看不明白。请教这位师傅    我应当如何学习

网友:
无法用语言形容你的维修思路。

网友C:
理论功底扎实 思路清晰 24m波形没有 我可能就直接去换桥再试了 而没有去深究是桥的什么功能出问题 工匠精神 666

网友:
专业,维瑞古德

网友D:
维修经验丰富,分析到位,学习了,我刚也修到一台DELL的也是这个EC,还以为晶振坏了,换了一样不起振,但是我桥的晶振是38.4M的也不起振,阻值正常,电压没有,ec条件测试,桥条件测试正常,也是pwrbtn无高低高跳变,换了一个剪板ec故障依旧,刷了bios,那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表示完全看不明白。请教这位师傅    我应当如何学习

找作者学习就好啊,,他是迅维杨老师

网友E:
给大家公布一下身份
作者是迅维教电脑维修的杨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大家公布一下身份
作者是迅维教电脑维修的杨老师

难怪这么牛

网友:
杨老师B plus 666

网友F:
怎样才能达到或接近楼主水平

网友G:
这个波形的文字与描述us与实际波形图上好像时间没有对上哦,我没有太看懂

网友:
技术大拿啊这是

网友:
看这维修思路就是大师级别的,换我分析不到这么透彻!这个得加分

网友:
板子烧了一个洞合适直接换主板了吧,这样的主板不怕修好之后还有隐患吗?

网友:
高手总是那么牛逼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理论功底扎实 思路清晰 24m波形没有 我可能就直接去换桥再试了 而没有去深究是桥的什么功能出问题 工匠精神 ...

干桥 干EC,干完不行退机保平安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东西,又学会一点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波形的文字与描述us与实际波形图上好像时间没有对上哦,我没有太看懂

图在上,文字在下,你在看一下,排版的时候没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干桥 干EC,干完不行退机保平安

这样也行倒是,而且有可能会更快

网友:
老师就是不一样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样才能达到或接近楼主水平

楼主是迅维杨老师,可以找我免费领取杨老师的课程13691708525

网友:
cao thủ , bài viết rất hay

网友:
杨老师  大师出手,不一般。

网友(2024-02-05):
引用 网友D:
维修经验丰富,分析到位,学习了,我刚也修到一台DELL的也是这个EC,还以为晶振坏了,换了一样不起振,但是 ...

我今天刚修到 DELL 的 la-k455p 也是不触发,跟你的类似,我是先换的桥 还是不触发,正在由于换不换EC 呢 哎  新机器难搞

网友(2024-03-24):
有理有据,迅维的老师确实技术过硬!

网友(2024-05-27):
引用 网友E:
给大家公布一下身份
作者是迅维教电脑维修的杨老师

怪不得思路讲的这么清晰透彻…!原来是你啊

网友:
大佬修的怪不得这么厉害

网友(2025-04-17):
请教一下老师,手边有一台也是这个型号,按一下开机键,黄灯亮一下,放开就不亮,有5V,3V,1V,桥坏的可能性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