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这个触控面板

楼主(2023-11-21):
今天买了一条触控排线,心想自己换上看看,旧的拆下来时候把焊盘锡也给拔了下来,这些晕圈了,没有的那条是有没有有连接,还是如第一条只是个焊位而已,找不到对比图了    2:这条原本就是这样的吗?断开的??

网友A:
这个只是指示灯吧,应该没什么触控功能。没了也问题不大,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指示灯吧,应该没什么触控功能。没了也问题不大,不影响使用

哦,好的,奇怪了当初卸下来没发现连着2这条线,我接看看,谢谢!

网友:
看的有点头晕,两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