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捡主板自学维修第一期——微星

楼主(2023-11-21):
咸鱼捡主板自学维修第一期——微星B75MA-E33(车已经翻了一半)
板号:MS-7808

最近自学了下维修主板,于是想在咸鱼捡个便宜点的坏板练练手,看到这张B75十元不到,立马下单。
主板到手看了下成色可以算是半个伊拉克,有的元器件都烂掉了,不过毕竟价格摆在那里不能要求太多。

维修环节:
先上电发现不能触发,按照H7系时序分别测量G3状态的 VCCRTC RTCRST SRTCRST RTCX1/RTCX2 DSWVRMEN INTVRMEN
好家伙一个电压都没有,查找之后发现3VSB没有,产生3VSB的转换芯片U47没有供电也没有开启信号,这个3V转换芯片的开启和供电是Q24来输出的,测试Q24的D极不输出5VSB,直接依托西短接R259.
U47的5V供电有了但是开启信号还是没有,这个开启信号是R441的第二头提供的,测量发现R441的第一头有5V电压,第二头就没有电压,在路测试这个电阻伟43K,图纸上标注的是47K,万用表蜂鸣挡测试它不响。
由于刚起步也没有料板可以拿来拆件,现在就是卡在这步不知道这个电阻到底是好还是坏。恳请各位大佬解答一下,已经准备去淘宝买个电阻换上去了。

网友:
努力加油,努力加油

网友:
10元不到不应该多买几张吗:daxiao:

网友A:
你是怎样自学主板维修的    我也在自学电脑主板维修

网友B:
楼主说说你的自学线路,我也是,不过我是纯小白没懂得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样自学主板维修的    我也在自学电脑主板维修

你学得怎么样了,你是怎么学的?我才开始还不知道怎么上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说你的自学线路,我也是,不过我是纯小白没懂得那么多

最重要的就是要懂上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重要的就是要懂上电时序

主要就是围绕着上电时序开展维修,哪个地方有问题其相关的电路就有可能有故障点对吧,大概懂,但是太小白了,很多电子元器件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引脚的作用,哈哈,看来路还长

网友(2024-02-19):
自学线路,我也是,
INTVRMEN:和DSWVRMEN: 网上搜了说法不一。。这个信号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