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 b150m-icafe d3MS-7981VER2.2 用土炮台换桥轻松点亮附带BIOS

楼主(2023-11-21):
土炮台加热风枪加大嘴,温度300度轻松拆下,台式机主板比较板层厚没问题轻松整,忘记记录过程了,拍个监控的照片,附带BIOS,

b150m-icafe d3MS-7981VER2.2.BIN

bios

网友:
这个有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办法能不能换CPU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办法能不能换CPU  ?

台式机的桥很轻松,笔记本没试过

网友:
一般般了,好多都是在网上搜的

网友:
量不大用它应应急没问题,

网友:
那个风嘴都几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的桥很轻松,笔记本没试过

好的谢谢

网友:
铁板烧吗,风枪300度,底下开多少度

网友:
技术好的就是牛逼

网友:
技术好,谢谢分享了

网友C:
用的是什么风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风枪呢?

快克706w,炮台853

网友D:
这样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稳定吗》?????

还不错,用了两三天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垃圾佬福音   下300   上面多少啊楼主    要能出个教学视频就好了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