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英宇达OPS主机改联想一键恢复系统

楼主(2023-11-21):
英宇达OPS主机一键恢复使用方法:1、开机按下“RECOVER”按键不松手,系统提前进入一键恢复引导英文提示就可以松手,系统将直接进入一键恢复引导,进行系统恢复
2、开机时一直按CTRL+F4 是备份(注意此举会替换出厂备份文件)
                        CTRL+F3 是恢复(会还原你上次备份的系统)
                         F11         是引导菜单
                         DEL         是进BIOS

但是在使用中发现GHOST备份新系统后恢复出现“25002错误”,更新最新版也无法解决,使用-ntexact可以强制恢复,最后修改联想一键恢复系统。

修改联想一键恢复系统方法:(联想一键恢复系统使用PE VER 9.0.1.2330版可以使用任何电脑)
修改隐藏分区的restore.bat与backup.bat文件启动grub.exe,通过grub4dos在DOS下引导联想一键恢复分区
硬盘结构如下:
系统盘                主分区     07  NTFS
资料盘                逻辑分区  07  NTFS
HIDEPAT            主分区     1C  FAT32  128M (存放restore.bat、backup.bat、grub.exe三个文件)
LENOVO_PART   主分区     07  NTFS  (存放联想一键恢复系统、okeyr标识文件)

grub.exe引导LENOVO_PART分区,grub.exe内部菜单修改如下:
find --set-root --ignore-floppies --ignore-cd /okeyr && chainloader /bootmgr && boot
命令说明:查找分区根目录okeyr文件,加载okeyr分区根目录的bootmgr文件,boot执行启动

附件为HIDEPAT分区文件,分区后放入HIDEPAT分区

网友A:
v12.0 文件内部存在矛盾。
v15.0 应该没这问题吧

网友:
求 联想一键恢复系统使用PE VER 9.0.1.2330 下载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v12.0 文件内部存在矛盾。
v15.0 应该没这问题吧

V15没有DOS版本

网友B:
牛,有金钥匙吗?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有金钥匙吗?大佬

金钥匙是啥不懂

网友:
谢谢分享,给你点个赞

网友C(2023-12-28):
这玩意固态m.2可以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固态m.2可以用么

此主板没有看到此接口,想转接也没有看到可以使用什么接口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