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修H81M_D R 2.0

楼主(2023-11-21):
之前是不亮,修过CPU电源管理芯片电路之后能亮了,但是上电会反复发出两三次滴声,也是就主板会自检通过两三次才亮机,后面会上视频,因为是修的CPU电源管理芯片电路,所以还是把重点放在CPU供电这块,还真有发现,空载时,测量每一相的输出 上管G极 下管G极 都是正常的。上CPU测量后发现,输出电压正常,但是中间一相的上管的G极控制电压偏低, 只有1.7V然后下管的G极也没有控制电压 ,测量其它相的G极控制电压有3.2V左右,然后测量每一相的驱动芯片 发现,中间一相的PWM电压是2V ,其它两相是0.7V 那么问题明显就出在这一相了,于是更换了NCP81166驱动芯片,故障依旧,因为主控芯片之前已经坏过,所以坏的可能性可以排除,这里我就非常奇怪,如果有元件短路导致这一路保护,为什么空栽又是正常的,所以这里没有思路了,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二,附件里面是我上电拍故障现像视频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给点意见 。

网友:
这主板现在的故障现像是上电挡LOGO,能进BIOS,但是无法引导设备进系统 。

网友:
最后是搞好了没?

网友:
没有思路呀,所以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论坛里面也没有看到类似案列和参考方法

网友:
CPU供电空载正常,负载缺相,驱动芯片和主控都换了,没有示波器,没有维修思路了,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维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维修好了吗

没有,先放一边了,没有示波器,看不到,不知道到底是保护缺相,还是缺相保护 。

网友B:
而且也没有ASP1252的资料,不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PWM2这个信号在什么机制下会保护。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也没有ASP1252的资料,不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PWM2这个信号在什么机制下会保护。

ASP1252芯片的资料可以查询“半导小芯“找到。

网友:
楼主维修好了吗

网友B:
找不到ASP1252的资料,看不到内部框图,搞不清楚缺相的条件。只能暂时放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ASP1252的资料,看不到内部框图,搞不清楚缺相的条件。只能暂时放一边了。

我有,给你。

网友C:
1212的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12的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谢谢了,没有用,看过了,没有内部框图,

网友:
今天有新发现了,不上CPU或上坏的CPU,不会产生缺相问题,只要上好的CPU就会产生缺相问题,所以问题应该还是出在电源管理芯片这里,可惜没有波波,得用笨办法 查了,有时间查一下。

网友(2024-02-17):
修好了,发现外部电路有个电阻开路了,换了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
三相不平衡,采样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