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拯救者R7000 2020 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23-11-21):
近日接手了一台联想拯救者R7000笔记本

维修中各种曲折故障和教训分享给大家,此笔记本接手故障是不开机不触发,打开机器发现主板进水,主板上PL5106和PL5107有明显的烧毁痕迹,

打开电路图根据走向很快发现烧毁点的主要故障点是CPU供电击穿,进水点是电源隔离电路PQ101击穿损坏和部分元件腐蚀掉落,于是先检查CPU供电部分,拆下全部功率管发现有两只击穿,

换好功率管后开始慢慢清理进水的隔离电路,换上隔离管PQ101和把烧毁的电感换成一颗保险电阻(这就为以后的故障挖了一个坑),

补齐掉落的电容后检查完毕就开机测试,结果还是不能触发考虑到隔离电路腐蚀严重,于是又找了一个拆机的电源管理芯片BQ24780S把原机的换掉(又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再次通电测试已经出现待机电流了,然后接上液晶屏再次通电电流一路快跑到1.8A左右屏幕成功点亮,屏幕上出现一排电源适配器的英文报错提示,

顿时心中满满的成就感,秒杀成功,然后立马装机再次测试,接上原机适配器按下电源开关,屏幕寂静一遍,插上维修电源在开机测试我靠,屏幕亮了,换上原机适配器又是黑屏,我靠这是什么道理,只好再次拆下主板检查,发现用原机适配器开机,CPU核心供电出来几秒钟后电压升到1.42V左右掉电,用维修电源CPU供电又正常无比,于是怀疑整个CPU核心供电还有故障,继续检查LV3667BY结果一不小心表笔46脚和PR5103的20v端碰到一起,

顿时核心供电消失,于是只能自己狠狠的敲脑壳发气,没办只有定元件再修。几天后元件到了换上检查无误通电CPU还是不出电压,我擦故障扩大了,冷静后把外围再次检查无误再换一颗LV3667BY,终于CPU核心电压出来了,心里已经开始问候卖元件的了,结果故障还是依旧维修电源点亮,原机适配器不亮,这是什么故障?思前想后考虑到进水和电池还不能充电的问题,于是再把同时买回来的BQ24780s重新换上先解决电池充电问题,结果我擦擦擦,待机没了再换一颗待机还是没有,换回旧的芯片待机又正常,万恶的资本家我的内心开始诅骂了,继续换第三颗还是没有待机这是我开始冷静下来电路上恐怕还是有故障,于是把BQ24780s外围反复检查,终于发现BQ24780S的1脚和过流检测电阻PR101因为腐蚀断线,于是飞线一根接好断点,

再次插电果然出现待机电流,然后电池的充电电压也出来了,我之前换上的那个能开机的到底是一个什么奇葩的芯片啊?到此平静下来的大脑开始慢慢分析CPU掉电的问题,用示波器测试每个电感波形正常按理功率电路正常,CPU控制芯片也换了全新的也不应该有问题了,终于在反复测试中发现CPU掉电前20v供电感觉稍微有点低,于是反复对比测试隔离电路前和CPU供电电容电压的确有0.1-0.2V的偏差,查看整个CPU供电环节想到更换有烧坏的电感,顿时恍然大悟马上用焊锡连在保险电阻上,再次用适配器测试,我靠,屏幕亮了。再用维修电源开机电流居然跑到了2A以上,终于明白了这个奇葩故障是自己当初为了方便换上的这个保险电阻在CPU供电增大时内阻过大导致保护掉电,于是换上正常的两个电感,终于正常亮机进系统,自此由于拆机零件的奇葩故障和自己人为的因素导致的故障彻底维修完毕。

网友A:
CPU供电管坏了,CPU还没坏,是不是不带桥的CPU耐操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管坏了,CPU还没坏,是不是不带桥的CPU耐操些?

估计不带桥的的确要耐操一点吧,碰到几例带桥的供电挂了,CPU也直接挂了 。

网友:
这运气真好,一般cpu供电管坏,百分之八九十cpu直接带走了

网友:
AMD的U命硬些

网友:
但AMD的温度高是硬伤,碰到了很多例CPU脱焊的情况,BGA加焊和重新BGA植锡了几例。

网友B:
电感用电阻代替。。。笑死。。。

网友:
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C:
还好,最后还是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用电阻代替。。。笑死。。。

其实一坨锡就行了,只是考虑到美观和专业性,加上当时料板上只有这个保险了所以用这个替代,但这个原件应该就是保险作用,基本上没有阻值,但是没有想到电路对电流变化如此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最后还是解决了

实际过程比描述中的麻烦的多,最后修好也算是对自己最好的褒奖。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厉害了

网友:
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
够冷静的,要不然脑壳疼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问一下,这个待机电压是触发之前就有3.3V和5V,还是.......我的机器现在是有待机5V没有3.3V,无触发

网友:
这款应该是R7 4800H吧,上次一台虚焊的,不定时重启,搞好了

网友:
Y7000就没这么幸运了。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cpu保不住了

网友:
CPU 居然没挂 耐操

网友(2025-03-09):
正好有个不开机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