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14iwl板载内存可以亮机,插内存后,屏幕不显示,cpu和桥发热。求指导思路

楼主(2023-11-21):
还是上次没断电换屏导致暗屏那个机器,借了3.3v后,屏幕正常了,今天装起来用的时候发现不亮机,反复测试后,发现插内存条后就不亮机,板载内存可以亮机,借了根内存测试,一样不亮机,可能还是上次没断电换屏导致的,求大神指导一下,这个该怎么查。

网友A:
给我的感觉机器可能性极大是CPU部分模块损坏导致的,不断电更换配件,怎么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我的感觉机器可能性极大是CPU部分模块损坏导致的,不断电更换配件,怎么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

电脑小白

网友:
网上定了个ddr4打阻值卡,今天到货了,用它测了一下打阻值卡上的各个电压,各个点位电压都是对的,真是邪门了。另外发现一个现象,插上打阻值卡后,机器可以正常开机。期间换过其它内存,均是无法开机,现在彻底懵x了。

网友B:
高手,自己给自己涨技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自己给自己涨技术呀

小白一枚,要是高手就不用求助了

网友:
最新进展,182 dq脚对地阻值低,有没有江浙沪能做bga的网友,站内短信联系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