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BGA温度咋控制哟?

楼主(2023-11-22):
用迅维CF360T拆个显卡核心,上风嘴和用测温线在主板芯片位置的温度相差了30度,上风嘴就不敢超过240度,听说上风嘴温度太高容易弄死核心,下风嘴最高也不敢超过280度,再高就怕板给弄鼓包。。 上风嘴240下风嘴270,这时候得测温线才达到了210度左右。。。原厂无铅是一动不动啊。。。
大家有什么好得建议吗?求助一下。。。

网友A:
上风可以再高点
以实际测量为准,一般230左右可以轻松拿下

网友B:
做个大盒子把BGA围起来,保温

网友:
做个大盒子把BGA围起来,保温,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风可以再高点
以实际测量为准,一般230左右可以轻松拿下

谢谢月饼老师,上风嘴 250  下风嘴280  终于能推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大盒子把BGA围起来,保温

这也太夸张了  没那个条件

网友(2024-03-30):
一般这个核心上部,可以最高耐多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