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 MT23有待机不触发(mz-9cvg-c8631))

楼主(2023-11-22):
希沃MT23版号mz-9cvg-c8631-092,待机0.05,按开关无反应,客户反应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到店后就没上过电,(有的放电就好了),MT23的型号还有一种板型就是电容短路的比较多,这种板型就是不能上电,IO,桥都换过,不行,遇到几台了,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如有解决,定有重谢!

网友:
内存旁边那个电容换了有惊喜

网友A:
这个不开机修到很多是桥的问题,另一个板型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开机修到很多是桥的问题,另一个板型是公共点短路

桥换过了,确定不是,公共点短路的一般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B:
这个啊我记的有个通病是1.2V的那个供电芯片不稳定挂掉啊,反正是内存供电那边的,右上角,有条件的话拿示波器看看,没有就直接换个就OK的,有时候换了也不稳定,不排除芯片问题,接个外接1.2V小板验证下呗

网友:
还有个不知道算不算通病,南桥旁边那个1.05V供电有概率不出供电时序正常供电,就那个8角芯片,本体不良,不过大多数都是直接短路烧桥,能半死不活的稀奇的很

网友:
CPU供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啊我记的有个通病是1.2V的那个供电芯片不稳定挂掉啊,反正是内存供电那边的,右上角,有条件的话拿示波 ...

代换了,不得行

网友:
修好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
我今天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C:
我都看到问题点了

网友:
我也都看到问题点了

网友:
不能是小电池没装吧

网友:
找我就行了,我修过了

网友:
关注我的抖音,我拍了一期教程

网友:
这完全就是捡钱故障,每天修好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看到问题点了

大师我这也有一台一样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     有酬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