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ideapad 710s-13isk开机不显,黑屏

楼主(2023-11-22):
  联想小新ideapad 710s-13isk开机不显,黑屏,集成显卡的机器,加电发现电流正常跳变,最后停在0.3左右,看电流感觉已经正常开机了,但是不显示,因为没有那个转接头,没法外接试,屏幕对灯光看也看不到显示,主板端屏幕排线重新插拔不管用,然后重新刷BIOS也没有变化。      都说屏幕排线容易松,只能拆屏幕了,然后背胶非常难拆,一拉就断,没办法拿镊子戳了一下排线,试机,可以显示,以为大功告成,就用胶水固定接口排线,没想到,第二天来了以后,试机器,又是黑屏。
      没办法,费事就费事吧,把屏幕拆下,接口清理重新插上排线,还是不能显示。。。以为排线问题,把排线外包胶带全部拆开,然后对着里面的线,挨个量,结果全部都是通的,没有断线的情况,手里没有一幕一样的屏幕,用别的屏幕测试,发现都没有背光,有的有能看到屏幕变黑,但是没有字,找到一个15寸的接口也是edp2l的接上和原机屏幕一样的现象,屏幕接口20V,3.3V电压正常,但是感觉机器没有检测到屏幕,这个机器没检测到屏幕,应该不出核显电压。、
       还有屏幕排线上面为什么有一段线是另一头没有接的,难道是这个线掉下来了,导致没有检测到屏幕吗?有碰到这个机器相同故障的师傅吗?

网友:
没人碰到过吗?正考虑要不要买条排线试一下,问题是,为什么排线量着都是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