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9000P2021H,NM-D562R2.0不开机

楼主(2023-11-22):
联想拯救者R9000P2021H,NM-D562R2.0。。。配置R7 5800H,RTX3060独显,不开机,客户刚拿过来的时候,按开机键,开机键亮,键盘亮一下就灭,机器没有显示,过一会重复这个状态。。。开始是拔掉电池,拆机加电测试,发现电流直接停在0.8左右,没有跳变,然后先刷bios,论坛这个bios比较少,只有一个师傅发了三个备份的bios,一个64K,一个2M,一个16M,三个全刷了,不过是用夹子夹的刷的,然后还是没有电流明显跳变,后来有师傅说,拯救者有的机器不插电池不开机,然后插上电池试了一下,电流有跳变,但是还是不开机,电流停在1.5A,后来又变成1.3A。。。测量主板电压,3V,5V,显卡供电0.75V,1.2V。。。还有1.8V。。。内存上有2.4v电压,电压感觉都正常,就CPU供电感觉偏低,才0.79V,正常R7 5800H的电压应该在1.2v以上吧?没有找到图纸,也没查到这个U的电压,我心里也没有底。。。不过看别的师傅发的R7 4800H电压是1.2V,我之前修的,R9 5900H电压是1.4v,这个电压确实不对,但是也没有什么思路。。。。
      麻烦有修到的师傅,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路过看了看,当学习

网友A:
直接加热CPU,就好了,但是会返修, 要重植

网友B:
新制造有图纸有点位      干CPU

网友C:
x58有没有支持RX580显卡的Bios:kuqi:

网友: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确实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BGA干一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热CPU,就好了,但是会返修, 要重植

以前碰到这种直接干U,后来干错过几次,现在下手很谨慎了,哈哈,怕干错了。上次那个屏幕显的,U和显卡都干了,最后发现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制造有图纸有点位      干CPU

谢谢,师傅们,那就干U。。。问题是U虚焊,会导致供电电压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x58有没有支持RX580显卡的Bios:kuqi:

这个真没有,还是换平台吧

网友:
重植球CPU不行就换,90%概率CPU那一块。

网友:
厉害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D:
没有解决,发现UU137那个64k芯片有问题,写资料老是报错,正在找别的替换的,看看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坐待好消息

网友E:
有结果了留个言,估计明年就干得比较多了

网友:
还没有搞定 ,明天干U.再不行,不搞了,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结果了留个言,估计明年就干得比较多了

还没搞定,明天干U,黑胶的U,太烦人了

网友F:
之前碰到过华硕飞行堡垒,r7cpu,蓝屏换cpu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碰到过华硕飞行堡垒,r7cpu,蓝屏换cpu好了

我也怀疑是U的事,重植不管用,没有任何变化。不搞了,直接报板子,换板吧

网友G: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哈哈
无解

网友(2024-01-01):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哈哈
无解

直接报主板,别费劲了,哈哈

网友(2024-03-11):
我的这个基本可以确定cpu问题了,按住内存开机不显松开就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解决,发现UU137那个64k芯片有问题,写资料老是报错,正在找别的替换的,看看是不是它的问题、

解决了吗?

网友:
谢谢楼主发帖,一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