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3-11-22):
版号:X45VD 3.0故障:没有插上充电器时,充电指示灯就亮了(常亮)
维修过程:观察主板上无修过、进水、烧毁等现象。指示灯常亮:说明配器检测信号有问题。
找到图纸,适配器检测信号一般是ACIN/AC_IN/AC_IN#.直接搜索

断电测量发现阻值不对,有偏差,正常10K。拆掉此电阻

充电正常

机器修复。
----花晨月夕,修改排版。

网友:
路过看了看,可以学习

网友:
这是上拉电阻吗?拆了会不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