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87主板it8728f电路解惑

楼主(2023-11-22):
技嘉Z87主板it8728f电路中115脚无电压,115脚是输出电压还是接收电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输出复位电压,IO的工作条件满足吗?不行就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复位电压,IO的工作条件满足吗?不行就换IO.

工作条件都是满足的

网友:
输出复位电压3.3v

网友:
直接飞个3.3v的线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