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开机进不了系统

楼主(2023-11-22):
电脑开机进不了系统,出现

如此画面,怎么办?

网友:
“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帖子有问题?

网友:
这是进入bios设置了吧?按esc或者屏幕提示退出,跳过bios设置就能进入系统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给你点个赞

网友:
现在已经可以了,是光驱里面别人放入了光盘,把光盘拿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不引导造成的!

网友:
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看下硬盘启动顺序,第一改成装有系统的盘

网友:
应该是系统引导问题

网友(2024-03-07):
我的USB盘  也造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