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NM-B701开机和充电问题求助

楼主(2023-11-22):
Y7000  NM-B701插上电池可以开机,开机时充电口PQ201 PQ202两隔离管G极有26.3V,大概几秒钟这电压就没有了电池电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也能正常但是充不了电,把机关了26.3V又有了可以调电源上可以看到又可以充电了。不要电池直接开,开不了机,把BIOS电池去了他可以自动开机关了按开关开不了机,CPU供电旁2M分压电阻正常,分压有1.21V BIOS也重写过了,PQ201 202都换过了,求助朋友们是EC问题吗还是其他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借鉴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6380-1-1.html此贴

谢谢,上面说的问题我都看过一遍还是一样

网友(2024-02-05):
今天遇到一台同样的故障 你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