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让两个声卡,同时输出各自连接的音频设备?

楼主(2023-11-22):
有两个音响,一个接的主板的板载声卡,另一个音响接的是usb声卡,win右下角自带的音频管理,只让二选其一个声卡设备输出,选这个那个就没音,选那个这个就没音,找不到两个同时输出的选项,有第三方软件可以解决吗?

网友:
把两个音响的线合到一起呀

网友:
用主板自带的声卡就可以,在音效管理设置好,前置面板,和后置的都可以同时输出声音。

网友:
你就不会买个一分二音频线,几块钱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一分二,音箱都接到一个声卡上,以前同时接耳机和音箱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
他的意思是,在你你面前和他说中文话的同时还打电话讲着英语

网友:
楼主想问的是两个声卡独立播放吧,互不干扰的那种,比如声卡1,播放1号音频,声卡2,播放2号音频。

网友:
声卡控制面板有的可以调

网友A:
装个虚拟声卡跳线就可以

网友:
都可以同时输出的,只是默认设备只有一个,需要在你使用的软件里选择要用的声卡,看你的软件支不支持选择声卡

网友:
板载声卡和USB声卡只能二选一,目前还没有双声卡交火(只有双显卡交火~滑稽)

网友:
显卡驱动软件有设置按钮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虚拟声卡跳线就可以

说的很对,声卡软件我忘记名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