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HYLR-WFP9无背光

楼主(2023-11-22):
华为HYLR-WFP9无背光,板号DAH97RMBAE,幸好论坛有高清图。找到烧糊芯片型号丝印是ZGOI,型号是TPS61089,百度有资料,输出最高12V,测试保险输入7V,应该也行,索性从保险飞线到输出端,结果亮了,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看后续使用情况

网友A:
后端输出有2个电容被我拆了,其实应该是电容短路导致芯片烧糊了,保险并不起作用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端输出有2个电容被我拆了,其实应该是电容短路导致芯片烧糊了,保险并不起作用的感觉

感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能正常使用一般没关系   我也经常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