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BL2420-T BL2420PT无信号

楼主(2023-11-22):
一次断电后,开机有LOGO,显示无信号,黑屏,听说去除哪两个
二极管
就可以了?请高手指点。驱动板图如下:
黑屏
无信号

网友:
VGA、DP线都试过

网友:
业余爱好者

网友:
以前遇到的大多数都是ROM程序问题多一些。

网友:
这显示器不知道进入工厂模式重置是否可以解决,明基是按住MENU后开机进入工厂设置?

网友:
谢谢分享,保存以后使用

网友:
想打开来看看板子哪里有问题了,在控制按钮上胡乱按,结果又能显示了,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
很好很有用!

网友(2024-10-06):
好像就是HDMI接口不能用,VGA及DP等接口都是好的。外壳很难拆,没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