螃蟹主控开卡失败求助

楼主(2023-11-23):
软件能识别硬盘和颗粒id,但开卡就提示4v3h参数不匹配。怎么调的,求助谢谢了。

网友:
wrong firmware,use firmware partikel nand B27A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  应该是开卡工具不匹配

网友:
有的需要要设置温度才行

网友:
容量默认试试

网友:
wrong firmware
partikel nand nya B27A sedangkan firmware H3DV4

网友:
谢谢楼上网友们的回复!

网友A(2024-01-24):
4v3h的id谁知道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v3h的id谁知道是多少

Partikel ID Hynix H3DTV4 (Hynix V4)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rtikel ID Hynix H3DTV4 (Hynix V4)

8组串码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