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如何测试复印机曝光灯的好坏?

楼主(2023-11-23):
夏普M-2608N,开机提示E7-11,执行sim5-3,曝光灯不亮。取下灯板和驱动板,

电路图1、2脚为24V,4、5脚为地,3脚为LAMP

我在1脚接24V,4脚接地,3脚接5V,灯还是不亮。我这样测试对吗?
3脚的LAMP是什么?应该是灯启动信号吧?驱动板和灯板上的7脚是24V,那么其余6脚IDRV1~6是什么?我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试灯板的48个灯珠都是好的。
请教各位老师,如何测试这个曝光灯的好坏呢?

网友(2024-07-04):
最后发现问题了,有人把灯板和主板的排线故意插反了,小问题造成大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