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北极星核心vddci的开启条件

楼主(2023-11-23):
a卡很多使用了ncp81022这个芯片产生核心vcc和vddci,按时序这两个电压是同时产生的,但是很多故障卡都没有vddci,翻看以前的贴子vddci除了硬件条件,还有核心指令作为开启条件,如果不安装核心,或者核心故障,都不会产生vddci,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
这里vddio为1.8v,svc和svd是预设电压,scl和sda是i2c总线,如果这个总线出现故障,就会造成没有vddci;这个总线起到调节核心电压,显存电压等等的作用。是用来开启vddci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