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oled屏能更换成lcd屏?

楼主(2023-11-23):
刷到一条视频 说原配是oled 更换后的屏幕很多是组装的lcd屏。 然后教你怎么鉴别。
虽然我没修过手机 但感觉 不可能吧 两者发光原理不一样 驱动不一样  原配led 更换的也只能是led。就算旧翻新也得是同型号机拆解的屏幕。

你们说 是吧

网友:
不懂,还没见过实例

网友:
组装屏就是lcd

网友:
你的手机没换过屏?

网友:
打个比方让你明白,打火机可以发光,白炽灯也可以发光,它们原理一样?你只是看到了光,屏就是信号控制发光的

网友A:
到底能不能  好像是不能

网友:
你们说 是吧

网友:
可以的,OLED的屏供电一样可以点亮LCD的背光,但是电压比较低,,驱动亮度不会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能不能  好像是不能

本来就能 换过无数

网友:
那用什么检测软件能识别屏幕型号?

网友:
我的K40坏了,网上可买OLED和LCD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