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关机 戴尔Precision M5510 LA-C361P REV:2.0 (A01)

楼主(2023-11-23):
戴尔Precision 5510 板号LA-C361P REV:2.0 (A01)

原本故障是南桥损坏,不触发,更换同型号南桥芯片(SR2CE)后刷了BIOS开机正常。装了win10进系统后,进系统检测所有硬件正常均能识别并驱动,
现在的问题是:点关机之后,屏幕黑了,风扇在转,键盘背光亮,电流维持在1.2A左右跳动,没法彻底关机。有没有朋友碰到这种问题的?请帮我支支招。

网友A:
是不是还是BIOS问题导致的?后刷的BIOS合成过ME?或者工厂板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是BIOS问题导致的?后刷的BIOS合成过ME?或者工厂板BIOS?

BIOS换了好几个,只刷了16MB那个,开机快,就是没法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