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F555L换屏进系统暗屏通病

楼主(2023-11-23):
今天一位同行帅哥提一台机器说是进系统黑屏了
说是自己某宝拿了一片屏幕换上去可以亮但进系统能听到声音就是黑屏叫我帮忙看看
拆下来跟他说这属于通病,自己换屏幕没换号导致的,弄好下价格跟老板说下就行,一分钟就可以搞定
主板型号 X555LD 3.6,拆下来找屏接口两个管子下面一个拆了就行

网友:
肯定是带电操作

网友:
不时遇到同行,自己换屏后,没有背光,

网友:
还能这样?那个管子击穿了?

网友A:
那个管子是什么信号  屏供电吗

网友:
屏接口脚位定义不一样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屏幕供电。。

网友:
路过学习了,以后上屏注意不要带电

网友:
这也行  牛B  又学了一招

网友:
我遇到过,进系统没屏开启了

网友:
通病 记住下次一样故障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管子是什么信号  屏供电吗

他这个被关闭了,直接拆了强制开启

网友:
这个也是厉害了

网友:
他这个被关闭了,直接拆了强制开启

网友:
会不会是霍尔感应错了?

网友:
这款机修了很多,还没发现有这个问题,不过遇到过用电池暗屏 插电就没事的

网友:
根本不用拆机,显卡驱动不对,装官方的驱动就行了

网友:
通病建议加点权限

网友:
不把电池换屏幕就这样,华硕的这问题不少

网友:
一定要断电啊,我有一次关机没断电换屏,开机还亮了一下,再后南桥EC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