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60ti 显存供电短路 装驱动花屏

楼主(2023-11-23):
大神帮看一下是不是GPU问题
显存供电1.36左右

网友:
一开始显存供电芯片短路 12V拉低 换了芯片能量机 装驱动报错43 花屏

网友:
看看呢,怎么处理的

网友:
显存mos管烧了吧,要是的话直接扔了就行了。一套带走了

网友:
核心供电有吧,有的话核心挂B了

网友A:
30以上的卡12V短路不是很容易烧核心和显存的吗
你这这么还会亮呢

网友:
显卡或内存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以上的卡12V短路不是很容易烧核心和显存的吗
你这这么还会亮呢

没有完全短路

网友:
2张一样的卡 一样的问题  我换了一个显存测试也是一样 估计GPU挂了

网友:
看我觉得应该用示波器测下几个芯片波形出来了没,从目前故障来最好测下核心,感觉核心挂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核心坏

网友B:
核心铁定挂了,mats写入都报错,跟显存没关系,估计是内部显存控制器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铁定挂了,mats写入都报错,跟显存没关系,估计是内部显存控制器烂了

应该是 我单换了一颗显存也是一样报错